MCGS和PLC通讯,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为什么啊

楼主(2013-02-03):
MCGS和PLC通讯,上8个寄存器通道时能通讯成功,上100个寄存器通道时通讯就不成功,同时开关量的通道都成功,经确认通道对应的地址都正确,求大神指点啊!!!

楼主:
PLC用的是国产海为的,用的是modbus RTU驱动

楼主:
用的是232通讯!!

网友A:
    没有用过 国产海为的   PLC,  建议直接找 MCGS 客服问问看

网友B:
在100个寄存器测试的时候,把超时时间设置长一些试试

楼主:
已经解决了,问了海为PLC技术支持,是因为字符串长度设置的问题,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C(2013-06-07):
楼主,可以告诉我具体是怎么修改的吗?谢谢!

楼主(2013-09-06):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告诉我具体是怎么修改的吗?谢谢!

这个具体的我也忘了

网友D:
字符串长度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