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M系统 998报警

楼主(2013-02-03):
FANUC O-M系统 998报警如何处理  参数全清也无法执行  以前这台机器出现过多次911报警 系统主板都换过了 存储版也换过  昨天又出现911报警 和另一台换存储版时出现的998报警 另一台没有问题换 换过来换回去都,没有问题。 这台换了就出现这个998报警  请大神指啊

网友A:
ROM奇偶错误,1. 更换所显示位置的ROM。2. 更换存储板。

网友A:
998号报警(ROM奇偶错误) 发生此项报警原因是ROM 或安装ROM的印刷电路板出现故障。应予更换。

网友A:
系统ROM奇偶校验错误报警,该报警可以提示ROM的出错部位。

网友B:
一长串系统rom排列内有脚松动的或没插好,与ram数据无关不需要清零。998警示开机立刻出现的,系统还没启动呢。经常插拔记忆板上的rom造成松动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