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空调压缩机的运行和工作原理

楼主(2013-02-04):
  1.空调压缩机是在空调制冷剂回路中起压缩驱动制冷剂的作用。工作回路中分蒸发区和冷凝区,室内机和室外机分别属于高压或低压区。压缩机一般装在室外中,压缩机把制冷剂从低压区抽取来经压缩后送到高压区冷却凝结,通过散热片散发出热量到空气中,制冷剂也从气态变成液态,压力升高。制冷剂再从高压区流向低压区,通过毛细管喷射到蒸发器中,压力骤降,液态制冷剂立即变成气态,通过散热片吸收空气中大量的热量。这样,机器不断工作,就不断把低压区一端的热量吸收到制冷剂中再送到高压区散发到空气中,起到调节气温的作用。

  2.空调在作制冷运行时,低温低压的制冷剂气体被压缩机吸入后加压变成高温高压的制冷剂气体,高温高压的制冷剂气体在室外换热器中放热变成中温高压的液体,中温高压的液体再经过节流部件节流降压后变成低温低压的液体,低温低压的液体制冷剂在室内换热器中吸热蒸发后变为低温低压的气体,然后进入压缩机压缩,往复循环。

  3.压缩机是制冷系统的心脏,无论是空调、冷库、化工制冷工艺等等工况都要俄压缩机这个重要的环节来做保障!

  制冷压缩机种类和形式很多,根据原理可分容积型和速度型两类,其中容积式是最为普遍的。那压缩机又是如何压缩气体的呢?简单而说就是通过改变气体的容积来完成气体的压缩和输送过程!任何动力设备都需要一个动力来作功完成,压缩机也是一样,它需要一个电动机来带动。容积型压缩机又分为往复活塞式和回转式两种。往复活塞式是通过活塞在气缸内做往复运动改变气体工作容积;活塞式压缩机历史悠久,生产技术成熟。

  回转式压缩机包括刮片旋转式压缩机、螺杆式压缩机,目前国内生产的空调器多采用旋转式压缩机;蜗杆式压缩机主要用于大型制冷设备,现在一些大型商场办公楼内也有很多采用蜗杆式压缩机。

  空调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压缩机将冷冻剂压缩成高压饱和气体,这种气态冷冻剂再经过冷凝器冷凝。

  通过节流装置节流之后,通入到蒸发器中,将所需要冷却的媒介冷却换热。例如将蒸发器连接到楼里的各个房间,蒸发器的蛇形管将同空气进行换热,再通过鼓风将冷气吹向空气当中。

  而蒸发器蛇形管内的冷冻剂换热后变成低压蒸气回到压缩机,再被压缩机压缩,这样循环利用就完成了制冷系统。

网友A:
  现在工厂里一般流行的都是螺杆空压机

网友B:
学习了,一直的对空调的原理朦朦胧胧

网友C:
看工厂的财力,牛逼的就用离心式的阿特拉斯的空压机,那才叫牛!

网友D:
应个所蓝的也不错,受礼的有行

网友E:
对:六个关于应个所蓝的也不错,受礼的有行内容的回复:

是英格索兰吧,不过人家说的是空调压缩机,不是空压机哦

网友F:
开始我也以为是空压机,进来细看是空调压缩机,完全不一样的东东哈!

网友G:
不错,感谢讲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