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柜上图

楼主(2013-02-04):
        上周末, 一个朋友要我帮去看看一个 ORMON 的  小 PLC 的控制柜的接线问题, 从不用日货的我也不太清楚, 看原来人家小日本给的接线图是 PLC 上 COM 接 - 负极, 可是 PLC 的接线图上是 COM 接 + 正极的说, 有点不明白, 先看看排线如何?

     先拉了一个 柜子的进线做测试 !

   还有一个变频器,及温度控制

网友A:
接线还是很规范的嘛

网友B:
柜子也是日产的?看起来不像;

网友C:
这要看是输入还是输出了   日系PLC的一般输入为源型输入,公共端(COM端)接P24 ;输出是漏型输出,也就是公共端(COM端)接N24。当然COM也可以任意接,不过要注意输入输出信号的极性,必要时经过继电器转一下,若有错误,请指教。

网友D:
布线还是挺美观嘀说。。。

网友E:
PLC貌似是三菱的吧

网友F:
这是欧姆龙滴???

网友G:
对:congxizhong2012关于PLC貌似是三菱的吧 内容的回复:

PLC是三菱的

网友H:
比我发的那几张图上的接线整齐多了

网友I:
柜子小巧,布线宽松合理

网友J:
欧姆龙用恒压供水、水力除焦的多点。我这有几套欧姆龙的PLC,CPE1系列的。

网友K:
PLC是三菱的FX1N系列COM端子接开关电源的COM口传感器用NPN型

网友L:
阿水哥很棒哦!!!

网友D:
变频器 PLC都是三菱嘀。。。鉴定完毕

网友M:
楼上正解,很对都是三菱的

网友N:
哟西哟西,还是进口的电线呢(相线红白黑,地线绿色)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接线还是很规范的嘛

还行吧  但动力输出线有点短

网友P:
PLC输入点是双向光耦,COM接正、负都行,根据需要定。输出点如果是继电器,也没极性限制和交、直流的限制;可控硅和三极管的输出点才有电源极性限制。

网友Q:
接触器也是30 的。。。。。。。。。。。。。。。。

网友R:
施工不是很好,是进口的设备吗

网友S:
变频器布置是不是有点问题,都布置到最顶上去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I:
柜子小巧,布线宽松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 PLC都是三菱嘀。。。鉴定完毕

    错, PLC 是  ORMOM 的 不是三菱的 !

网友U: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 PLC都是三菱嘀。。。鉴定完毕                 错, PLC 是  ORMOM 的 不是三菱的 !

PLC也是三菱的,而不是欧姆龙的。

网友V:
3楼的师傅说的对,看输入输出是源型还是漏型决定了COM接+还是接—-,另外欧姆龙PLC型号是CP1E CP1H 而不是CPE1,三菱F700变频器,一般般。

网友P:
PLC输入端没有源型、漏型,因为由双向光耦输入。无极性限制。

网友W:
引用 网友X:
PLC输入端没有源型、漏型,因为由双向光耦输入。无极性限制。

有分的   日系和欧系是相反的    日系COM接24+

网友P:
引用 网友Y:
NEVER WALK ALONE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X PLC输入端没有源型、漏型,因为由双向光耦输入。无极性限制。  内容的回复:有分的   日系和欧系是相反的    日系COM接24+

OMRON的PLC用了近20年了,还真没遇到输入点有极性要求的。OMRON不是日系的?

楼主:
OMRON不是日系的? 是哪的 ?

网友Z:
我用过  上面的com接24v

下面的最左的com  接0v

不明白联系我

网友P:
引用 网友AA:
是哪的 ?

OMRON是PLC的祖宗,现在依然是最好的。是日本的啊!我的问号是针对没有使用、设计经历人说的。

网友AB:
没见过也没用过什么三菱、欧姆龙的工控产品!不知道比西门子的怎么样?

网友AC:
楼主,这个PLC是三菱的哦!

网友AD:
图片这里有写MITSUBISHI ,三菱的PLC

网友AE:
总的感觉挺清晰,不错。

网友AF:
线比较少,应该比较好接。

东西还都是新的呢,不错。

网友AG:
从不用日货的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AH:
 图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AI:
PLC本来就有共正的,也有共负的,不奇怪。

网友AI:
日本自己用的都是共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