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分辨率问题

楼主(2013-02-04):
由于1063e已经升级为1162hi,但1063e的分辨率为600*480,而1162hi的分辨率为800*600,

把原来1063e编写的工程直接导入到1162hi中,导致屏幕的下方与右方出现空白,

请教 如何简单修改原工程文件能再1162hi中全屏显示啊?

  只能把一个一个的控件放大,然后重新排版吗?

网友A:
  这个倒是没有注意过 , 找客服吧, 系统有设置 不 ?

网友B(2013-03-12):
文件菜单下面有个工程设置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