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还要接继电器及热保护吗?

楼主(2013-02-04):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302/2013020409134600001-1.shtml

看上图连接, 有点不太明白, 变频器的输出侧到底还要不要接 接触器及 热保护呀 ?

          看到 那个变频器的右侧了吗, 有一个是输出的接触器,一个输出线也有接触器, 不太明白, 有这个必要做吗?

网友A:
不需要,现在的变频器都有过载保护、漏电流也比较小。

网友B:
热继电的保护功能及响应速度--哪有变频器本身的过载保护功能强大,所以加那个是没必要的;然后输出侧接触器也是没必要的。

网友C:
变频器本身都有保护,如果有变频工频切换时注意不能让变频的负载端直接接入380V交流电才采取接触器控制的。

网友D:
楼上各楼都是正解。愁人,句号前发不上来?????????

网友E:
单个变频器拖动单个电机,出线可以不加热继电器。。。单个变频器多个电机(一拖N)的话。。。每个电机进线分别加热继电器。。。

网友F:
阿君说得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