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的问题

楼主(2013-02-04):
我电脑是W7的系统,没办法与昆仑通态的屏通讯连接,换其他XP系统的可以通讯。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如何解决!

网友A:
如果是这样,先看你电脑上有没有屏的驱动,没有的话,那就是系统问题了,W7系统要是32位的,最快的方法还是制作U盘,用U盘下载最快。

网友B:
蓝天月亮说的对,U盘下载很快。

关键是WIN7系统根本就不能和TPC的屏通讯,WIN7很不好用,好多打印机也不能用

网友C(2013-03-12):
用最新发布的7.6吧,全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