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2AH扩展模块地址分配

楼主(2013-02-04):
CPM2AH扩展模块地址分配和CPM2A有哪些不同?

请有使用经验的前辈指教

网友A:
~CPM2AH不是扩展模块吧?你要加扩展模块的话,要加的是输入输出单元的?

        CPM2AH和CPM2A的区别如下

      1.输入输出通道多了输入:IR000-009,020-025,输出:IR010-019,030-035。
      2.扩展能力提高,最大至12路模拟量,模拟量分辨率大幅度提高至1/6000。
      3.通信功能增强,提供485适配器CPM1A-CIF12。
      4.只有交流供电和继电器输出,所以它没有脉冲输出,其它功能和CPM2A相一致。
      你要加加输入输出I/O扩展的话~地址是继续按通道号排下去的

       比如最近我手头上有个 CPM2AH 60点 (36点输入 24点输出)  加了扩展模块CPM1A-20EDR1  (12点输入 8点输出) 扩展模块输入地址为 3.00--3.11  输出 13.00-13.07  (注:输入12点为一个通道,输出8点为一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M2AH不是扩展模块吧?你要加扩展模块的话,要加的是输入输出单元的?        CPM2AH和CPM2A的区别如下      1.输入输出通道多了输入:IR000-009,020-025,输出:IR010-019,030-035。      2.扩展能力提高,最大至12路模拟量,模拟量分辨率大幅度提高至1/6000。      3.通信功能增强,提供485适配器CPM1A-CIF12。      4.只有交流供电和继电器输出,所以它没有脉冲输出,其它功能和CPM2A相一致。      你要加加输入输出I/O扩展的话~地址是继续按通道号排下去的       比如最近我手头上有个 CPM2AH 60点 (36点输入 24点输出)  加了扩展模块CPM1A-20EDR1  (12点输入 8点输出) 扩展模块输入地址为 3.00--3.11  输出 13.00-13.07  (注:输入12点为一个通道,输出8点为一个通道)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