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星三角的问题

楼主(2013-02-04):
今天看到一个关于星三角的口诀 没有解释 我太笨了 看了半天不懂是什么意思 求解答 谢谢   “电机起动星三角,起动时间好整定;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电机起动星三角,过载保护热元件,整定电流相电流,容量乘八除以七”

网友A:
这段口诀是简单速算的经验公式

1、星三角启动时间,时间继电器的设置时间:t=√(2*P)+4;

2、星三角启动,热继电器设定电流大小为:I=(8*P)/7

网友B:
我觉的应当如下:

星三角启动时间,时间继电器的设置时间:t=2*√(P)+4;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

实际时间还要看负载的大小,最好是用一个中时间电流转换装置的继电器,能智能的进行星角转换.

网友C:
这个玩意一般是重载启动、轻中载启动区别悬殊,例如90KW电机,轻载启动(风机泵类)35秒左右即可,如果属于密炼机一般启动时间设定在75秒或者更长

网友D:
星三角,一般用于轻载或空载启动吧,重载,星三角不适应.

网友E:
这口诀是对轻载启动并且机械惯性小的场合,启动时间的长短主要与电机拖动的机械惯性有关,惰性大时间长,具体时间长短通过调试确定,一般应保证电机转速达到额定转速的80~90%再转入全压三角运行。过载保护热继电器一般不采用全电流保护方式,是用较小的热继电器按额定半电流的1.05倍整定,启动时将热继电器短接旁路,运行时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