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压力变送器

楼主(2013-02-04):
想请教一下各位,变频器接得压力反馈信号如果用远传压力表的话,远传压力表是6V的,而变频器的供电是10V的,可以直接接远传压力表吗???????????

网友A:
   变频器那段没问题,然后为啥你的压力传感器不是标准信号呢?你没看错吧

网友B:
1、远传压力表里有滑动电位器,太不皮实鸟,软球耷拉滴,经常滑竿鸟 。。。。。。骗您是狗

2、变频器上配那电源,太脏,脏呀,使唤旁的电源吧,几十个元的变压器就中

3、使唤压变吧,耐用皮实小钢炮,也不贵

        C23(J)  经济级陶瓷压力变送器                1级精度,开裆放鸟价,,180元

       C23(K)  经济级隔膜扩散硅压力变送器  0.5级精度,亮剑脱裤价,, 280元

       C23(L)  常规稳度压力变送器                0.5级精度,牛牛放水价,,400元

       C23(M)  高稳定强抗干扰压力变送器   0.25级精度,屁沟望月价,,600元

       C23(N)  超稳定超强抗干扰压力变送器 0.25级精度,卷毛骚情价,,800元

       SC322 超稳无零漂智能压力变送器    0.1级精度, 二蛋摇铃价,,1060元

       SC329 超稳无零漂压力变送四用器    0.1级精度, 棒槌四根价,,1111元

       SC329 超稳无零漂压力变送四用器   0.05级精度,乌龟缩脖把头藏,,XXXX元

网友B:
 神马是压力变送四用器呢?

         压力变送四用器,两根根线,它的电流输出信号,
            既能当两线制压力变送器用,
            还能当1~17段编程两线制压力调节器用
            还能当两线制压力上下限报警开关用
            还能当3.5~22mA信号发生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神马是压力变送四用器呢?         压力变送四用器,两根根线,它的电流输出信号,            既能当两线制压力变送器用,            还能当1~17段编程两线制压力调节器用            还能当两线制压力上下限报警开关用            还能当3.5~22mA信号发生器用

我说的是远传压力表啊。。。。。。。。。。。

网友B:
1、要求6V,您接个10V咋中呀  。呵呵 。。。。。。

2、远传压力表的最大输出电阻大约是400Ω,你串一个500Ω的电阻进去,就中鸟吧 ?   。。。呵呵

3、不过变频器上的电源,夹裆咬蛋呀,,,老哥劝您,还是甭用鸟 。。。

网友D:
远传压力表,那么这个输出的电压值就是随着压力变大而变大的,也就是零点输出0V,最大值输出最大压力值,这种压力表都具有零点、满度调整旋钮,已能够调整、校准使用,所以楼主可以把压力表的最大输出值调整到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