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486的老工控机,有行场信号,却无RGB信号该如何着手?

楼主(2013-02-04):
最近手里有一台倍福486的老工控机,有行场信号,却无RGB信号该如何着手?本机初始时不开机,电流只有0.5A左右,查电压正常波形也有,换了一般I/O后就可开机了,此机I/O有好几种,超级I/O是好的换过,)现在可开机了电流可达到0.9A左右,如果接面板就有1A多,此时有信号输出,外接液晶灯可变绿,屏可亮但就像液晶无信号,只有灯管亮那样,再查{芯片(WD90C24LC-ZZ WINDOWS加速高分辨率VGA LCD控制器的显示部分}行场有信号分别有32KHZ,75HZ正常,而RGB无,以为是此芯片的问题,买一新的(WD90C24A2-ZZ换上结果还是一样,另外考虑了显存芯片换了还是一样,另有朋友说刷BIOS,此BIOS芯片上校验码为E508读出结果也是一样的,就没考虑了,因为也没有原码BIOS,另查得144脚BLANK为2.8V的高电压,155为0V(?),156VRF为1.2V正常 现在不知该如何查下去了,另此机在拿到时观察发现I/O芯片D71055L有一个和旁边DM74LS245部分有油污且脚有脱焊现象,此板为使用很久的老板了,检查了各元件脚有无虚焊现象,RGB信号是通过一150欧电阻到地的,另直接通到COM口的,测电阻无对地短路现象,请教高手们分析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