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7000 055F3报过压

楼主(2013-02-04):
接修一台普传55KW变频器报过压故障,实际直流母线电压正常,电源驱动板IC已基本换过,主板也更换过,故障依旧,求指教,急!

网友A:
检查直流母线电压回路的分压电阻坏了吧

楼主:
电阻都没问题,这是一台别人修过的机,55KW的机用的是15KW的主板,看有些资料说是要改VPN参数电阻,不知如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