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施耐德软启动ATS48D47Q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3-02-04):
一台施耐德软启动电源电路已烧坏,电源IC为001107,电阻阻值已无法辩认,求电路图一份,谢谢大家

网友A:
查资料,咱只能告诉你内部的控制电源是24V的,当然这个24V电源你可以想其他办法解决的。

楼主:
都没有这个IC的资料,而且现在拆下来后不知道IC是怎么装的,方向忘了,板上也没标

网友B:
我有图纸,但是要收费的,QQ:383842790

IC表面如果看不清标记或缺口,其实还有一种标记,就是1-7脚这边是120度的角,8-14脚那边是90度的角

楼主:
是板上没标IC的方向,不知道哪个是一脚,不是IC的方向无法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