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Q系列PLC转profibus-DP通讯

楼主(2013-02-04):
请问哪位大哥知道三菱Q系列PLC转profibus-DP通讯,非常感谢!急!

网友A:
三菱Q系列的不熟悉,如果支持profibus-DP通讯,在说明书中应当有,西门子的300中,好像是要加入什么驱动(gsd文件好像是)。楼主可以看看说明书!

网友B:
这个超级简单:直接加装  QJ71DN91  这个模块即可,不懂可以问我,1333738396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菱Q系列的不熟悉,如果支持profibus-DP通讯,在说明书中应当有,西门子的300中,好像是要加入什么驱动(gsd文件好像是)。楼主可以看看说明书!

三菱的直接写程序驱动即可,不要什么驱动一下子搞定

网友C:
需要考虑三菱Q系列DP模块

profibus主站模块QJ71PB92V
profibus 从站模块QJ71PB93D

楼上的是DN网络模块吧

网友D(2019-05-31):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