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低压电缆能否埋在同一沟内?

楼主(2013-02-04):
各位高手:

      请指点:高压、低压电缆能否埋在同一沟内?谢谢!

网友A:
是不能的,特别是低压控制电缆更是不能。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是不能的,特别是低压控制电缆更是不能。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我们的是低压380V与10KV。

网友B:
380V动力电缆与10KV动力电缆在特殊情况许可同沟,但是要求电缆沟宽度大于800毫米,而且2个规格的电缆必须分别放置在两侧边的电缆架上不许交混,

网友C:
楼上的回答极好。有设计标准可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