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 希望告诉我一下

楼主(2013-02-04):
MASTER-K120S    输入COM0  输出COM0 COM1 COM2  都分别是接什么的  是正极还是负极   比如我有一个光电传感器  (3根线的 正 负  信号)  应该如何接 就指教

网友A:
      查看了下网上介绍的手册,你说的只是那个系列的LG产品,型号还有不同的,模块的接线方式不同;然后资料介绍的三种接线方式,都是两线制的,你的传感器是三线制的,需要提供24V电源的+24V---传感器的正端,-端接传感器的负端;起作用的是正--接输入点,信号点接PLC的COM端,参考下图电流走向,来接线。

网友B:
楼主要学会找资料,多找找;

网友C:
这个楼主要靠自己去找些资料,自己解决会记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