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一个失误

楼主(2013-02-04):
有一个壳式单相变压器,一次侧接入220V,通过变压,二次侧输出110V电压,拿一个额定电压为110V,额定功率为1200W的电吹风接到110V电压,没过几天,变压器烧焦了,什么问题???

网友A:
变压器容量多大?   1200w   2KVA

网友B:
电吹风--市面见到的都是220V的吧,接到110V里面?变压器烧焦,估计是电流大引起线圈烧损。

网友C:
是不是功率太大了;

网友D:
变压器的功率是多少,看看变压器的功率,能不能承受1200W

网友E:
变压器功率小吧,或是次级短路造成的

网友F:
常用壳式变压器功率一般都是500W以下(楼猪的也许就是100W到250W左右功率),1200W的电吹风接上去变压器不挂就没有天理啦

网友G:
变压器功率小承受不了1200W的电吹风,长时间应用就会烧毁。

网友H:
应当是变压器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