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3-02-04):
识别输入、输出引脚兼测好坏

  在交流固态继电器的壳体上,输入端一般标有“+”、“-”及“INPUT”字样,而输出端则不分正、负,但有的器件标有“LOAD”字样。而对于直流固态继电器,一般在输入和输出端均标有“+”、“-”,有的器件还标有“IN”(输入)、“OUT”(输出)字样,以示区别。

  用数字万用表判别输入、输入端时,可使用二极管档,分别对四个引脚进行正反向测试,其中必定能测出一对引脚间的电压值符合正向导通、反向截止的规律,即正向测量时显示“1.3~1.6V”,反向测试时显示溢出符号“1”。据此便可判定这两个引脚为输入端,而在正向测量时,显示“1.3~1.6V”的一次测量,红表笔所接的是正极,黑表笔所接的则为负极。对于直流固态继电器,找到输入端后,一般与其横向两两相对的便是输出端的正极和负极。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直流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端带有保护二极管,保护管的正极接固态二极管的负极,保护管的负极则是与固态继电器的正极相接,测试时要注意正确区分。

网友A:
虽然很少用,或许哪天就用上了,学习了!

网友B:
固体 继电器 用的挺少的。。。

网友C:
保护管的负极则是与固态继电器的正极相接

网友D:
固态继电器坏的话一般式通了,很少出现控制不到的状况

网友E:
控制失效,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