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插?

楼主(2013-02-05):
请教师傅:

请教师傅:

        这个松下FP0-C32T怎么跟维纶MT506MV通信呀,难道松下的编程电缆还有公头的?我弄到现在都还没搞出来.

网友A:
首先看你是什么通信方式;就选什么接口;通信电缆其实可以自己做的;

网友B:
232插口就插232,485通讯的话,就插485的,至于你手上那个插头,可以自己做的,该是公头就做公头、、、、

网友C:
没插上去的是母头,触摸屏背板只看到一个公头,就是那个看到针的---标有PC(RS232)和485的那个

网友D:
先要搞清plc现在是走什么通讯,然后再找对应的通讯线!

网友E:
松下FP0-C32T用的是RS232口,那么你就将插头转化成公头,如果用的是RS485口,有匹配的插口,直接插上就行。

网友F:
这个可不是那种想插就插的玩意,首先弄懂接线以及通信协议才行

楼主:
通信说明

谢谢各位师傅。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连接。把母头的FP0电缆线插在标有PC(RS232)和485的那个插口上,还是显示无法连接PLC。

网友G:
PC232的插,连接PLC的话两个都可以,但是接线要正确

网友H:
把母头的FP0电缆线插在标有PC(RS232)和485的那个插口上,还是显示无法连接PLC。

--

插PLC232那个口,自己要做个接头转换一下。

网友I:
照着这个做一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照着这个做一根线。。。

你错了。是这样:

楼主:
终于解决问题了!

谢谢各位师傅的热心帮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