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3-02-05):
刚接触总线通讯,举个列子,就是PLC怎么和远程扩展模块用现场总线完成通讯的?(西门子PROFIBUS那个总线,就是只有A线和B线,要是能说明白别总线的也可以)比如远程扩展模块收到输入信号它怎么给PLC,还有就是PLC将输出信号给了扩展模块,让模块驱动负载,这些信号的交换是怎样实现的?不明白仅仅通过2根线是怎么实现信息通讯的?

网友A:
只要两边设置编程一下即可;

网友B:
这个你就要看通讯原理方面的书籍了。

网友C:
可以简单地将远程模块想象为PLC机架的扩展。

通讯原理和RS485差不多。

网友D:
从应用的角度,你只要知道如何组网,用什么样的通讯模块、电缆,能带多少个模块,通讯速率可以达到多少,可以和那些设备通讯,知道如何设置就可以了。

如果想了解理论,那需要了解很多东西,比如拓扑结构,串行通讯、包括模电、数电、应用层通讯规约等等很复杂的。

如果要开发通讯协议,就需要了解通讯规约就好了,这些技术涵盖的面太广,想面面俱到太难了,现在讲究的是团队。

比如你找一个人,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造一个计算机或者手机出来试试,那是不可能的,不说发明,现场的东西全学会了,自己造一个试试,全世界那么多精英人士,那么多年积累的科学智慧,一个人全学会了那是不可能的,不要觉得人家都造出来了,自己还学不会。。。

网友E:
你最好看看资料,想做通讯,首先,你得了解通讯,比如485和MODBUS。PLC和上位机通讯,一般都是通过驱动卡来驱动,比如西门子是通过S7驱动实现上位机画面数据的显示。如果你想做总线通讯,必须有外界设备接入PLC,例如外界液位通过总线485进入PLC。在PLC里面有交换机。直接连接到交换机上。然后PLC通过接口也连接到交换机上。两者就能实现读出数据了。都是通过在西门子里面做好变量地址。然后或通过S7驱动或MB1驱动。想了解更多,请看下我写的文章。《通讯技术的应用》

网友F:
     西门子PROFIBUS那个总线,就是只有A线和B线, 一般用 S7 或是 PROFIBUS 组态软件进行网络组态地址后, PLC 就能直接进行远程站点的地址 I/O 寻找,直接当 PLC 信号输入输出

网友G:
总线通讯主要是配置即可,当然也可以通过调用一些函数或功能块实现数据的通讯。

网友H:
恩,多做做就好了,现场总线的协议很多,掌握个一两个吧profinet,还是值得看哦

楼主:
对:zdm2008关于你最好看看资料,想做通讯,首先,你得了解通讯,比如485和MODBUS。PLC和上位机通讯,一般都是通过驱动卡来驱动,比如西门子是通过S7驱动实现上位机画面数据的显示。如果你想做总线通讯,必须有外界设备接入PLC,例如外界液位通过总线485进入PLC。在PLC里面有交换机。直接连接到交换机上。然后PLC通过接口也连接到交换机上。两者就能实现读出数据了。都是通过在西门子里面做好变量地址。然后或通过S7驱动或MB1驱动。想了解更多,请看下我写的文章。《通讯技术的应用》。 内容的回复:

请问您的 《通讯技术的应用》在哪看?您能告诉我网址吗?

楼主(2014-03-26):
引用 网友E:
你最好看看资料,想做通讯,首先,你得了解通讯,比如48...

请问您的 《通讯技术的应用》在哪看?您能告诉我网址吗?  麻烦您了!

有电子版的话 发给我谢谢    yff3927818@163.COM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