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曲线 减速点前瞻算法

楼主(2013-02-05):
求教:连续曲线(直线和圆弧组成),减速点位置怎么预测?

如果只有直线的话。比较好预测。有圆弧的不知道怎么预测??高手请进。求指点~~~

网友A:
同样的运动参数,从速度V1减速到V0,所需直线段长度和圆弧段长度是一样的。

先计算长度,然后再推导出减速点位置的坐标。

楼主:
有模型可以参考吗?之前没有做过这个,感觉很难

网友B:
根据轨迹终点和各拐点的速度,反推路径上各点的速度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运动参数,从速度V1减速到V0,所需直线段长度和圆弧段长度是一样的。先计算长度,然后再推导出减速点位置的坐标。

正解!

楼主(2013-04-03):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进行速度规划时,比如从(v0~v1),首先进行距离计算不管它是直线还是圆弧。如果不满足进入减速。满足进入下一个速度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