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Msoft里怎么画下面这个图阿?

楼主(2013-02-05):
在PMsoft里怎么画下面这个图,第二个输出无法下手……

网友A:
知道猪八戒他娘是怎么死的么??

楼主:
这步数也太多了!

在永宏里才15步,在PMsoft里达69步,怎么精简阿?

网友B:
搞个M过渡可以不?

网友C:
PMsoft这个软件是台达的吗?

网友D:
X1和X2前面的都是一样的,你过渡一个M,不可以减少好多步?

楼主:
1、这个软件是台达的。

2、是可以减少好多步。操作很死板,特别是在调试修改程式时,如果不是需要它的一些功能,不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