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模块中P值的整定能否用设定值与当前值之比作为输入

楼主(2013-02-05):
新手求教,RT,

在P值输入时加入2个比,一个SV/PV(用于SV>PV情况),一个PV/SV(用于SV<PV情况),

楼主:
目前只考虑单回路情况下的参数整定

楼主:
同时设立一个相对稳定区间范围,在这里范围不改变输出

网友A:
你说的是P的比例的值吗。还是设定值呀,比例不用大范围设定。要是设定值的话,输出值自动会跟踪设定值。不用做比较。应为PID功能块有这个功能。

楼主:
对:zdm2008关于你说的是P的比例的值吗。还是设定值呀,比例不用大范围设定。要是设定值的话,输出值自动会跟踪设定值。不用做比较。应为PID功能块有这个功能。 内容的回复:

是P的数值

网友B:
你想使用比例增益还是比例带,说的具体一点。

楼主:
想调整比例带的数值,想知道我这样去设置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网友C:
这样设置不可行,因为P的大小应根据控制回路的控制要求,回路滞后时间,偏差的控制范围等来确定。

楼主:
对:联中关于这样设置不可行,因为P的大小应根据控制回路的控制要求,回路滞后时间,偏差的控制范围等来确定。内容的回复:

因为学习了PID整定的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我目前只是设想在单回路调节上试验下,

回路滞后时间是没有考虑,在实际操作中,不太好达到这样的层次

由于是SV与PV的比值做为PID中的P值,所以偏差在一定程度上被关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