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不安宁, 猜猜这是什么设备

楼主(2013-02-05):
    今天上午搞了一上午的活, 看看有哪位 TX 猜出这是什么设备 ?

    鸟的, 都快春节了, 这些设备还不安宁,

    一下子被干掉两个叶子, 倒是看还很平均的, 不知这样运行会有影响不, 还是先换了吧

网友A:
风叶子两边掉得不一样,转起来不平衡的.

网友B:
大型冷却设备?????????????

网友C:
超大空调?哈哈,不知道

网友D:
亏你还能静下心来

网友E:
现场这么多煤灰似的,难道是跟供暖有关?锅炉上的风机?

网友F:
把坏的两片磨去,估计能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坏的两片磨去,估计能继续用

  通讯网说要是没有会损失 33% 的风力,换新的啦,没有人猜出这是什么设备 ?

网友G:
从最上面的那个显示屏看,有点像皮带秤?

网友H:
叶片断了,这样风速肯定会小,散热受影响,建议楼主更换新的风扇。

网友I:
我猜应该是空气压缩机一类的吧,

网友J:
这应当就是一台螺杆空压机,下面是星角启动,上面是PLC.坏的是上面的散热风扇

网友K:
螺杆空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螺杆空压机----------

     看来高人还是多多的, 11 楼都看出那是新三角启动的接触器接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