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HMI编辑的问题

楼主(2013-02-05):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HMI中不能加入新点,右键菜单与编辑有关的都是灰色,怎么处理?

网友A:
如果你的授权是运行版,就不能修改,需要换成开发版。
如果你是USB硬狗,可以把狗拔了,重启。修改完再把狗插上。
也有不拔狗的修改方式,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