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高清与数字高清哪个更好用?

楼主(2013-02-05):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闭路监控系统伴随着黑白摄像机的诞生开始逐步进入军事领域,又慢慢进入了我们社会的各个角落。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壮大,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微处理技术进一步普及发展,传统的黑白摄像机已经被彩色摄像机取代,清晰度也由原来的低线发展到现在的高线,现在已经推出了高清晰的模拟摄像机。

  模拟高清摄像机目前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由于其有着较高的性价比和较低的价格比,因此其应用十分普遍,就现今来说,数字高清摄像机的普及还远远赶不上模拟机,主要原因是网络延时和码流的技术问题,对于网络带来的问题还是存在一定的影响,其次价格因素也是制约数字高清摄像机的大面积普及应用的主要原因之一。

  宽动态功能

  模拟高清摄像机将逐步被数字网络高清机所取代,就目前来说,COMS感光芯片的模拟高清摄像机将成为主流产品,对于大多数室外场合应该的此类摄像机更加是如此,数字WDR技术成了了必然。

  宽动态是指摄像机同时可以看清楚图像最亮与最暗部分的照度比值。“动态范围”广义上说是指某一变化事物可能改变的跨度,即其变化值的最低端极点到最高端极点之间的区域,此区域的描述一般为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的差值。摄像机的“动态范围”是指摄像机对拍摄场景中景物光照反射的适应能力,具体指亮度(反差)及色温(反差)的变化范围。即表示摄像机对图像的最“暗”和最“亮”的调整范围,是静态图像或视频帧中最亮色调与最暗色调的比值。而色调能呈现出图像或帧中的精准细节,作为两种色调的比值,动态范围的单位可以是分贝、比特、档,或者简单以比率或倍数来表示。

  目前,CCD摄像机扩展动态范围的方法有输出信号伽马修正方法、对数压缩放大方法、单帧图像两次取样方法、单帧图像多次取样方法四种。在安防监控领域中,一般多采用单帧图像两次或五次取样方法,尤其多用两次曝光取样方法。

  CMOS宽动态摄像机扩展动态范围的方法有:双斜率输出模式、对数输出模式、伽马校正输出模式、线性-对数输出模式与CMOS-DPS数字像素式等。下面就简介一下CMOS-DPS数字像素式的CMOS摄像机扩展动态范围的原理。

  分辨率原理

  图像清晰度主要取决于摄像机的水平分辨率, CCD芯片经历了从普通的CCD;Super CCD;EX-VIEW CCD的发展过程,摄像机的水平分辨率也在不断地提高。其经历了从380线→420线→480线→500线→520线→540线→650线及其以上的发展过程。

  由于CCD输出的图像极限清晰度与CCD的原始像素数密切相关,即摄像机最终图像分辨率与CCD的像素数密切相关。

  按照CCD的像素数量,PAL制水平方向只有768个像素,换算成电视分辨率为768×3/4=576电视线,因此水平清晰度不可能超过600线。超过600线的水平分辨率是从哪来的呢?这主要是因为CCD技术广泛地采用了称为像素空间偏置等的设计与生产工艺。

  当采用像素偏置技术时,绿色CCD和红蓝CCD将取得不同点的图像信息,经过DSP数字信号处理之后,就可以得到红色曲线的图像信息(如物体有高于红线的细节信息则无法得到),而不采用像素偏置技术,则只能得到如蓝色曲线的图像信息,显然,实际输出的图像细节就少多了。在模拟标清摄像机中,目前基本上都采用了这种技术,所以标称水平分辨率都大于750电视线。像素偏置的方法通常只用于水平方向,主要是由于垂直方向受扫描线数的限制,增加垂直方向的分辨力能力将没有意义。而在模拟高清系统中,还有一种CCD采用了水平/垂直两个方向的像素偏置方法。需要说明的是采用像素偏置的方法后,必须再通过DSP数字处理之后,才能真正达到提高分辨力水平的效果,将CCD输出的R、G、B原始信号通过处理,变换后的信号就包含了像素偏置而得到的高频率的图像信息,才能真正达到提高分辨率水平的效果。

网友A:
家里换了数字电视,申请了数字高清,发现其实没啥区别,肉眼根本无法分辨!

网友B:
数字高清显示清晰但容易出马赛克。

而模拟电视是清晰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