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43-1

楼主(2013-02-05):
看到好多设备用S7-200的PLC,后面都挂个CP243-1模块,应该是以太网通讯用的吧。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情况下用在以太网,局域网,互联网?CP243-1是否都可以用呢,

一般用的最多的是怎么用的?

请讲的通俗易懂点好吗?百度搜的CTRL+C就不要来回答了。

网友A:
CP243-1是西门子200系列PLC的以太网模块;

一般在控制要求中需要选择西门子200PLC并且需要以太网接口的话,那么需要加CP243-1模块;

只能加一块;

以太网模块就是方便上位机软件,如组态王与之进行以太网通信;

简单的说就是给CPU增加以太网接口;

网友B: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的200程序里面的数据要在上位机wincc上显示,你就需要一个采集器去采集plc中的数据,而cp243-1通讯模块就相当于一种媒介,充当连接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情况下用在以太网,局域网,互联网?

_这个网络的拓扑概念本来就是相对的。你用CP243-1扩展了一个以太网口,就相当于200具有了以太网通讯能力,你在此基础上组建的网络你认为是以太网?局域网?互联网?那么它就是以太网、局域网、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