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MR-J3系列伺服控制器手册

楼主(2013-02-05):
求哪位师傅给发一份三菱MR-J3系列伺服控制器手册。邮箱:lihu8611@163.com

如果不用伺服的绝对位置的话是不是只要将控制器上的电池拔掉即可?

网友A:
绝对位置不用和电池就没关系了,只用把设置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B:
手册三菱官方网站上可以下载

电池是选件,如果不是绝对位置控制方式,那就不要加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