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优先于0-10V的控制吗?

楼主(2013-02-05):
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优先于0-10V的控制吗?即在多段速成与0-10V同时使能时,以多段速的方式运行?

网友A:
某些变频器都具备优先的功能,也看你选择输入信号的模式了,可优先,可加减计算的。

网友B:
有0-10V,还要段速控制干嘛呢

网友C:
设计也会都考虑吗?。。。。。。

网友D:
有0-10V,模拟量控制运行速度,还要段速控制干嘛呢 ? 但一般的只能有一个启动条件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0-10V,模拟量控制运行速度,还要段速控制干嘛呢 ? 但一般的只能有一个启动条件的说

应用时两个要同时应用,但要多段速优先。其实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多段速时,0-10V断开。

网友E:
肯定是多段速优先,说明书都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