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做的小玩意,生产线自动换枪系统

楼主(2013-02-05):
LOGO做的小玩意,生产线自动换枪系统

网友A:
换枪啊,全自动步枪换成机枪?喷漆枪?

网友B:
呵呵

我怎么看这枪口对着空开啊

网友C:
介绍一下具体工艺吧,让我们学习一下啊

网友D:
喷漆线用的AB枪的吧

网友E:
这个电磁阀倒是小的啊,不知道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啊?

网友F:
   换枪啊,全自动步枪换成机枪?喷漆枪?在哪有枪?

网友G:
LOGO的线确定已配完?连电源就4根线?

网友H(2013-03-09):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怎么看这枪口对着空开啊

网友I:
对:云锋-王者之师关于LOGO的线确定已配完?连电源就4根线? 内容的回复:

只是个LOGO电源模块而已两根是220V输入,两根是24V输出,可带3~5A负载。

网友J:
冒似看不出有什么功能

网友K:
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增加其他设备。

网友L:
机械手要配换枪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