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USB转COM的转接器的问题?

楼主(2013-02-06):
现在新买的笔记本大部分都没串口了。请问笔记本USB转COM的转接器能连接IBS S7 300 DSC-T的INTBUS总站(9针)进行通讯吗?

网友A:
与PLC基本是RS485,我们常用的是买根USB转485电缆;

网友B:
转标准工业以太网吧。。。。。。

网友C:
买一根现成的USB转串口线,或者使用USB口的编程电缆。

网友D:
INTBUS接口能直接与普通的串口相连、通讯?

网友E(2013-03-24):
转interbus没有问题。。。。接S5电缆是绝对不行。。最好的都不行。。我试过。。。去买一个二手的带串口的笔记本吧。。很多场合转串口的麻烦。

网友F:
DELL和惠普据也还有带串口的笔记本卖的。

网友G(2019-06-26):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