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程序下载

楼主(2013-02-06):
触摸屏的程序都我师傅写好了、我在我的电脑打开程序下载触摸屏里面去、显示软件没有图片、我想问问那位高师傅说说是个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弄、是我操作不对吗

网友A:
可能是你下载方式不对,你可以用U盘下载,EB8000里面工具里面有个建立与U盘通讯神马的,你建立完成后只要编译不出错,插到触摸屏上的USB口上会自动识别,你选择download,密码是111111,然后选择你U盘建的文件夹,注意不能选mt8000那个文件夹,必须选它上一级文件,也就是你在u盘里建的那个文件夹名。下载完后屏幕自动重启就行了,希望能帮到你LZ

网友B:
你电脑下载时候,软件打开的程序正常吗?图片显示吗?

试试:

 1、下载前编译一下

 2、图片是系统的还是?

楼主:
软件打开的程序图片显示不正常、提示(EASYBUIBER)找不到这些向量图库

网友C:
如果软件打开正常就是你的操作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件打开的程序图片显示不正常、提示(EASYBUIBER)找不到这些向量图库

那么就是你软件需要导入图片;

问问你师傅?

你拷贝的程序是什么格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软件打开的程序图片显示不正常、提示(EASYBUIBER)找不到这些向量图库 那么就是你软件需要导入图片;问问你师傅?你拷贝的程序是什么格式?

叫你是师傅把向量图库发给你,把图库文件复制到C:\EB8000\library中就行,还有就是看下你们用的软件版本是不是一样,低版本的软件打开高版本软件的程序也会出现这情况的

网友E:
你的电脑安装软件中图片库中没有师傅用的图片。你肯定是直接将师傅做的组态程序拷贝过来打开的,威纶通软件提供了一个压缩/解压缩功能,拿别人的程序过来用时,除了软件版本要更新兼容外,最好在人家机子上压缩后拷贝,拿过来后在自己的机子上解压缩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F:
先用EB8000的离线模拟(*)看看,能否正常显示,及切换画面;如果可以正常显示,下载下去就是没问题的

如果不正常显示,那么下载下去就会显示不了图片什么的,出现这种情况你就要去找别人要图库,并且问明图库的位置,要过图库放对位置,保存,编译,离线模拟,下载,好了。

网友G:
如果是放进去的图片不显示的话说明你的电脑里面没有这张图片,你把这张图片拷贝到你的电脑里面然后重新添加进去就好了

网友H:
应该是用的外部的图片,图片没有随程序一起拷贝过来

网友I:
应该是图库的(相对、绝对)路径!需要在软件里设置一下,不过据说台达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J:
你用的屏是以前被人加密了吧

网友K:
不是你自己做的程序当让没有了

网友L:
原因:mtp文件不含图库

解决方法:

在原电脑上,通过工具菜单将其压缩为CMP格式

在新电脑上,通过工具菜单将其解压缩为mtp格式,图库恢复

与组态王类似

网友M(2014-11-11):
好学习PLC编程要编触摸屏

网友N(2015-03-19):
我的也是mtp文件 离线模拟就可以操作 但是下载不进去  借楼求大神帮忙

网友O:
你的软件里没有你师傅的图片库,就会出现这个样子。

网友P(2015-07-27):
打开你师傅的程序后,会提示找不到可替代的图片。你直接删除就后在工具下进行反编译后关闭且不保存。再次打开就用图片了。

网友Q(2016-02-03):
威纶通与PLC通信手册

网友R:
你的电脑里没有相应的图库

网友S(2016-04-05):
图片如果是不是系统带的话。

需要将触摸屏程序和图片一起考过来 ,才能下载到触摸屏里。

建议 下载前先模拟下 。如果没问题,再下载。

网友T(2016-08-18):
路径不对,换了电脑没有原来电脑图片

网友U:
专业代理威纶通,原装正品假一罚十

都是傲娇的品牌只卖呆萌的价格,详情咨询qq 203857684

网友V:
路径不对,换了电脑没有原来电脑图片。

网友W(2016-10-24):
软件版本可能不一样,要重新反编译

网友X(2017-06-13):
软件版本可能不一样,要重新反编译!!!!!!!!1

网友Y:
看看看看看看看一下了

网友Z(2017-08-04):
你图片库没有那些图片

网友AA(2017-10-29):
感觉应该不是啥大问题

网友AB:
代理威纶触摸屏、信捷的全线产品、西门子、三菱、欧姆龙自动化产品。

联系QQ2695005896

网友AC(2018-04-11):
回复内容: 对:凡伟杰可能是你下载方式不对,你可以用U盘下载,如何下载,我也不会,同样卡在这里

网友AD:
 你这个是因为你在编译的时候没有选择与U盘建立连接,你直接复制到U盘里去了

网友AE(2018-08-29):
先用EB8000压缩一下再过来,再用EB8000解压缩就好了

网友AF(2018-12-14):
了解一下设计方法,看看与自己的是否一样…………

网友AG:
谢谢分享  正在学习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