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台A700带PG 报同一故障?

楼主(2013-02-06):
A700变频器带PG托普通三相电机,启动1S不到就报加速过流,输送类负载且很轻,而且十几台都报同一故障?

网友A:
能够直接检测电流波形吗?

网友B:
加速时间及电机参数设置检查检查,查启动电流。另外输送帯上有物品,是重载启动,也

网友C:
十几台?是一个回路控制的吗?

网友D:
延长启动时间看看。。。

网友C:
消息都没有了。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