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扇叶的风机有多大影响

楼主(2013-02-06):
   先上图::

   前几天一 75 KW 的螺杆空压机 因高温时常报警,最后连油也烧集结了, 为此保养维修费了很大费用,最后在检查时发现风机的扇叶换了两个,厂家分析可能因叶片少了,风朵排热效果差引起,不知是这样不?各位高手帮我分拆看看是有这个可能不?

网友A:
冷却风扇是靠风叶挂风的,当风叶断了风量肯定大大减少,冷

网友B:
你这个没什么事,高温报警的话,和好多原因有关系,你的空压机要保养了换电机冷确油,空滤器,等,还有把风扇顶部的散热片用气枪吹一吹,上面好多灰的

网友C:
断页少页的风机还有可能把电机损坏的说

网友D:
依稀回忆起以前维护空压机机组的情景了,防毒面具(口罩)这些装备少不了的。

网友E:
夏季使用的风扇折断两片叶片试试风量,还那么凉快吗?

网友F:
好高端的 阿水 。。表示你太牛掰了。

网友G:
风扇叶片少了的确会导致冷却风量下降,但是你的原因绝对不单单是这个原因,你还是检查一下你的风道是否通畅,还有目前是冬季,你还是仔细查找

网友H:
少了两片叶子,进风量少了33%,当然会过热了。。。你一顿饭吃6两,只给你4两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少了两片叶子,进风量少了33%,当然会过热了。。。你一顿饭吃6两,只给你4两行么??

  出风量少了 33% 这是怎么计算的 ?

网友I:
风扇叶片少了的确会导致冷却风量下降,最好再检查一下散热片是不是灰尘太多,

网友J:
风量是会少,但是偏心了,转起来就更加不稳了,

网友H:
原来六片,现在四片了,少了1/3,不就是33%

网友K:
断掉的叶片呢风机不抖吗?机头超温报警也会跳停的!总之巡检力度不够!

网友L:
首先已经不平衡了,动平衡都失去了 你没还在转。。。。电机烧了正常

网友M:
I服了YOU 看看那个风扇是和电机分离的不是一体的  电机烧要是说跟风叶有关只能说是散热不好 和别的没关系好不好这个真是值得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