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接故障

楼主(2013-02-06):
用于水平运动的7。5KW FC302变频器外部接线正常、电机绝缘正常、模拟量输入端子的屏蔽层制作工艺良好,但变频器一直报“接地故障”,换变频器后,依然如此。请教同行是什么原因?可否关掉报警?

网友A:
电动机绝缘正常并不代表电动机是好的,测量下电动机的直流电阻,检查下变频器到电动机的连接电缆。

网友B:
用绝缘摇表测电机绝缘。

网友C:
1、电动机的接地出现问题。2、霍尔传感器出现零飘。

网友D:
IGBT 模块烧掉了吗?打开测一下

网友E:
换台另外的电机试试能断定电机是否有问题;,不带电机试一下,能确定是不是变频的毛病,OK

网友F:
首先换的变频器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你的线路和电机有问题。不过丹佛斯变频器出现接地故障也是一大通病,一般是霍尔检测板的陶瓷电阻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