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DA-AB 位置模式(絕對型)下, 如何更改電機反鐀圈数和脉冲数

楼主(2013-02-06):
請問, 在位置模式(絕對型)下,  如何更改電機反鐀圈数和脉冲数, 因為我想要更新電機的反鐀圈数和脉冲数

我會讀取, 但不會写入.

謝謝!!

网友A:
这个可以写入位置吗?是哪个品牌的,欧系,日系?

网友B:
这个按照手册上来讲,不行,只能由编码器本身写入,并切断电就为0 了。还是要有回原点的东西。

网友C(2013-05-09):
这东东写入后,必须断电才生效。这样,频繁写入有意义吗?

网友D:
这个没有办法,只能重新建立坐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