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10MC是否可以实现2轴插补时线条与线条之间恒定线速度移动

楼主(2013-02-06):
准备用DVP10MC做一个三轴运动的机器,要求X和Y轴可以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还有一个重要的要求是可以实现2轴插补时线条与线条之间恒定线速度移动。比如一个G代码的曲线是由一段直线和一个半圆构成,当X和Y轴完成直线轨迹时,电机转速不要停下来在加速移动执行半圆的轨迹。因为经常要用G代码做由一些直线和圆弧构成的图形,而且执行这些图形时要求一气呵成,中间不能有速度降为0在加速,也就是始终以设定的切线速度移动。

不使用电子凸轮,有没有办法实现,或者台达有没有其他的控制器可以实现。已经习惯使用台达的PLC了。希望哪位朋友可以帮忙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A:
可采用速度控制模式实现直线到圆弧的平滑过渡。x轴,y轴在切点处的速度矢量是连续的。问题是速度控制时,位置的定位会有偏差,是否满足实际。

楼主:
您好!谢谢回复!我的应用对定位要求不高,只要在0.2mm的误差范围就可以了,因为就是要求XY轴走一些连续的轨迹,同时Z轴配合做一些高度的变化。就是不知道速度控制模式怎么实现,我在说明书里没找到相关的描述。谢谢了!

网友A:
使用dplsv指令驱动,其速度采用速度作切线矢量速度,在各轴的矢量分解为各轴速度运行即可。

网友B:
我最近在做项目时用10MC也有这个各指令必须连续插补的功能要求。跟DELTA的工程师联系,他们说要等新的韧体在4月份出来后才支持这个功能。

楼主(2013-03-11):
如果新的韧体可以实现连续插补,那么很多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C(2013-10-18):
楼主和各位高手可否留一下联系方式QQ或者电话 ,学习一下10MC

楼主(2016-01-20):
这个问题已经两年多了,有没有台达的工程师来解答一下!

网友D(2018-03-30):
学习一下,正好下个月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