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制动时报2340

楼主(2013-02-06):
这台变频器是用在电机车上的,带了两台380V22KW的电机

昨天一启动就报2310 OVERCURRENT

今天尝试解下电机使用标量空载运行正常

然后只连接两台中的任意一台电机,也运行正常(只尝试了低速下)

然后又尝试连接两台运行,结果也能正常启动

但是在制动(即减速)时却又报2340了

后来多次尝试,确定制动时报警2340,其它正常

望大家帮助解决

网友A:
查ACS800说明书,提供如下参考意见:

     按上图的提示,你应该检查下电流和电动机了,当然不排除本身变频器的功率单元有问题了,假如你检查电动机及电缆没问题,就是变频器本身的功率单元及其驱动出问题了;然后你是用在天车上,标量控制有些功能是不起作用的,天车上应该需要设置直流抱闸的功能的,看图检查下变频器参数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ACS800说明书,提供如下参考意见:     按上图的提示,你应该检查下电流和电动机了,当然不排除本身变频器的功率单元有问题了,假如你检查电动机及电缆没问题,就是变频器本身的功率单元及其驱动出问题了;然后你是用在天车上,标量控制有些功能是不起作用的,天车上应该需要设置直流抱闸的功能的,看图检查下变频器参数设置吧:

我能不能解除直流抱闸功能试试呢?会不会引起其它问题呢?

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A:
你标量控制,已经取消了

网友C:
如果电机、电缆没有问题,看一下制动时制动器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标量控制,已经取消了

我今天看了一下,默认设置DC HOLD就是关闭的(我参考的其它正常运行的车辆),我不知道它是怎样制动的

只知道它使用了一块制动IGBT和一个4Ω的线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机、电缆没有问题,看一下制动时制动器状态

怎样看制动器的状态呢?看哪部分啊,制动的部分就只有制动IGBT和电阻

网友E:
有结果后让大家学习一下,我感觉是不是启动方式(跟踪转速启动)我原来用过一台国产的变频频繁启停时总是报故障(三相中的一个模块不确定出现),后来改为三速控制后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