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和浙大DCS在两个计算机上实现OPC通信

楼主(2013-02-06):
新手上路,请求帮助,WINCC和浙大DCS在两个计算机上实现OPC通信怎么搞?看着头晕,不知道这么下手,急需救助!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怎么WINCC和浙大DCS通讯,你是底层通讯还是上位机通讯,都是上位机软件,你是想底层通讯到DCS吧。浙大有专门的通讯卡,把你通讯的设备地址加进来,然后进行配置就行了。很好做的。

楼主:
补充:主要是这两者之间上层通信,客户要求必需用OPC实现,原先的DCS系统用的是“supview2.6”,纠结中!

网友B:
OPC服务器支持多客户端的

网友C(2013-03-27):
最近也在为这东西头疼,有高手没,求师傅qq512088065

网友D(2013-05-28):
wincc 可以作客户端和服务器端,浙大ADP2.65软件有OPC 服务器软件也可以作作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互通是没问题的。。用了半年了没问题。

网友E(2013-07-10):
DCOM不是太易容打开,那使用OPC桥接软件就可以完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