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通讯问题,如何设置。求教。。。。

楼主(2013-02-06):
现在手头上一个项目是这样,用的贝加莱的PLC做单个设备的控制,该设备作为第三方设备挂在总线上,

总线是交换机环网,总线上是有3个西门子的PLC,3个西门子PLC都会发控制命令到贝加莱PLC,

设备动作。3个西门子PLC其实是3把操作椅,椅子是老外提供的,我们公司负责单个设备的控制。

总线走的是profinet通讯。

问题1:我这边(贝加莱PLC)应该是提供一个Profinet的从站模块吧,我硬件组态里加进去了,

但是不能配置从站模块的IP地址,为什么?帮助文档里说是要io controller配置,如何操作?

从站模块的IO变量接口都能够配置。

问题2:老外椅子那边,3个西门子PLC,是配置成3个Profinet主站吗?他们分别都会读取我这边

的数据。

问题3:profinet通讯从站站点的最大I/O字节数最大分别是1024吗?我配置从站的时候看是这么多。

问题4:连续性数据是个什么概念,之前用DP COUPLER的时候也接触过,没弄明白。

我发现配置profinet也是定义的连续性数据块。

谢谢!

楼主:
没币发求助

网友A:
不一定需要通过主站设置IP。一般只需要软件中的站名编码与从站一致就行。

控制器只能一个吧,其他都应该是IO从站。

一致性就是通常交换的数据如果超过4个字节的话,如果考虑数据在同一个交换周期内同步更新,那就需要考虑使用一些功能块,保证数据同步更新(一般没有时序严格要求的话,也不见得非要同步)

网友B:
  春节路过学习, 没有用过 SIEMENS 与 第三方 PLC 的PROFINET 通讯

网友C:
这个没有用过,3楼解释的不错,学习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问题还是没有解释清楚

网友D:
自己想办法吧。。。。。又没钱赚,谁会帮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