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零线火线对调灯就亮

楼主(2013-02-06):
现在有一套设备,火线和零线接上开断路器跳闸,指示灯也不亮,指示灯上量出电压只有0.147V,把零线和火线对换一下,断路器还是跳闸,但是灯会亮一下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知道到的师傅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A:
  断路器跳闸,那线路火线接地了吧

楼主:
火线接地,是火线上的问题吗

楼主:
忘了加一句我的火线是在380三相电上借过来的

网友A:
     也不排除你的指示灯已经坏了

楼主:
不啊我一下亮,就亮4个的

网友A:
 啥断路器,带缺相检测的吗?

楼主:
断路器是3根火线一根零线的只有漏电保护吧

网友B: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C:
这个最好绘一个线路示意图大家才能帮你分析

楼主:
估计是把现在还不太清楚,明天看了才知道

网友D:
断路器是带漏电的吧,只借一根火线过来,零线不借来,那是会跳的.

网友E:
楼主:你说的大家还需要猜测。

楼主:
我火线是别处借来的,零线是在空气开关出借来的

网友F:
如果是漏电保护开关,看是否为漏电保护跳闸;若是,查是接线原因、还是有漏电等其他原因。
若是短路跳闸,可查有无绝缘损坏等故障。

网友G:
1,啥断路器,带缺相检测的吗?

2,这个最好绘一个线路示意图大家才能帮你分析

3,你的设备上电前有没有做两相线的对地短路测试呀

网友H(2013-03-13):
两处借来的电,可能是相互无关的两套供电系统,这样的L-N之间当然测不出其真实的电压啦!你既然有380V电源,就用一个降压变压器来做控制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