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会议
台达矢量变频器c2000转矩模式下,正向加扭矩不报警,反响加扭矩老

楼主(2013-02-06):
台达矢量变频器c2000转矩模式下,正向加扭矩不报警,反响加扭矩老是报OCN过流

网友A:
这个应该考虑机械结构是否有问题,一般电机、变频器的运行理论上均是双向一致的,只有机械运行才会有负载差异

楼主(2013-08-10):
你好,问题解决了,台达工程师把变频器系统升级了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