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PLC提升自动化水平

楼主(2013-02-07):
       某工厂某车间一期的一、二组磨各包括球、棒磨机,均为高压电动机。磨机高低压油站系统用三菱FX2-128MR型PLC。球磨机功率1800KW,棒磨机为630KW;油站系统由高低压油泵组成,进出料侧高压油泵各1台,电机功率2.2KW:,进出料侧低压油泵各2台,电机功率:1.1KW,高低压油泵按照磨机油站压力信号自动起停来调节压力;减速机润滑油泵2台,功率2.2KW,主电机润滑油泵1台,功率0.55KW;二期的三、四组磨各包括球、棒磨机,均为高压电动机。磨机高低压油站系统用三菱A1S61PN型PLC。球磨机功率1800KW,棒磨机为630KW;油站系统由高低压油泵组成,进出料侧高压油泵各2台,电机功率2.2KW:,进出料侧低压油泵各2台,电机功率:2.2KW,高低压油泵按照磨机油站压力信号自动起停来调节压力;减速机润滑油泵2台,功率2.2KW,主电机润滑油泵1台,功率0.55KW;
液体电阻柜系统负责原来高压电机软启动功能,液体启动柜工作投用在当主电机启动时,经过时间继电器设定的30S后,就甩开;稀油喷射子系统,根据设定的时间周期性喷射,用来润滑齿轮。高低压油站系统、液体电阻柜系统、稀油喷射子系统组成原料磨机控制系统。
     因上述设备均是不同时期单独采购的,而企业由于增产不增员,上述独立的系统给操作工的操作带来很大的不便,因此利用研华工控机E810作为主机,把上述独立的系统,按磨机单独进行集中操作控制进行改造,控制系统的采用AB的SL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进行集中控制,分油站PLC控制系统、稀油喷射系统、高压电机液体电阻启动系统和慢速拖动装置,整个系统之间相互连锁。改造后系统图如下:

红色线表示每组磨的PLC用串口与相安装在本控制柜上的触摸屏通讯。

深海蓝线表示现在磨机中控室以太网通讯控制方式读取磨机的各种运行和状态参数。

每组磨机的PLC控制柜上有转换开关,打到“本柜自动”时,当辅机系统就绪、允许启动条件下,触摸屏或现场磨机的启动按钮可以启动磨机;打到“DCS中控”时,此时辅机系统就绪、允许启动等信号到DCS中控室,在原料磨主控室可以启动磨机,打倒“单动”时,此状态不允许开磨,此控制仅限于调试或检修单个油泵情况下的远程试车使用。

网友A:
研华工控机质量很好用,我这用了好几套。

网友B:
我们有好几台研华工控机!因为重视不够上个月硬盘挂了!早知道做个系统镜像备份了!恶梦开始了装windows2000

装step7 装wincc!怎么也装不上!换xp sp2 再装这个补丁那个数据库的终于wincc6.0运行了!打开备份工程!晕!原工程是wincc5.0创建的要项目移植!要5.0数据库 几经周折可算搞好了!期间坛内众多高手的言论让我收益颇丰!多谢!在此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C:
我们这工控机用的全是研华的,效果非常的不错,很强大。

网友D:
        其实我们还有个环境,为了防止腐蚀,把工控机丢油里面的,当然是经过自己折腾了的!

网友E:
PLC最佳拍档,ADAM-4000远程I/O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