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喷漆自动化系统中有哪些电气产品?还有简单的生产工序!

楼主(2013-02-07):
大家好,先在这里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在年前,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汽车喷漆自动化系统中有哪些电气产品?还有请简单阐述一下的生产工序和各电气产品在设备中的作用!谢谢啦!!!!

网友A:
安全继电器必须有。。。

网友B:
    汽车喷漆自动化系统中低压配电柜一定有,那么,就少不了断路器、熔断器、接触器、继电器、电流表电压表等产品。

网友C:
没有相关行业设备维护、调试经验,帮不了楼主。

网友D:
  一般汽车喷漆自动化系统电气产品一定不少,少不了PLC, HMI,还有各位光电开关,测量量,断路器、熔断器、接触器、继电器、电流表电压表等等产品。

网友E:
汽车自动化喷漆系统,材料如下:

机器人+机器人控制系统;

自动配漆系统;

自动气源分配调节系统;

PLC+触摸屏自动化控制系统;

自动化车身输送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汽车自动化喷漆系统,材料如下:机器人+机器人控制系统;自动配漆系统;自动气源分配调节系统;PLC+触摸屏自动化控制系统;自动化车身输送线

谢谢!请问机器人有啥电气设备呢?自动喷漆系统应该也是电气设备控制的吧?那有那些呢?

网友G:
     液压系统肯定必须的有,然后就少不了气动阀、电磁阀、继电器、接触器、断路器、控制芯片等等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汽车自动化喷漆系统,材料如下:机器人+机器人控制系统;自动配漆系统;自动气源分配调节系统;PLC+触摸屏自动化控制系统;自动化车身输送线

还有调试人员

网友I:
如果是整个涂装车间的话,,还的有 消防系统,喷气房风机水泵系统,烘干炉,电泳系统,

网友J:
涂装车间主要有车身前处理、电泳工序,相应的输送设备,如积放链、摆杆线等,然后车身经电泳烘干对电泳底漆进行烘干,主要设备加热系统,少不了烘干炉链输送,然后底涂,包括车身密封胶、防石击涂料,设备主要是喷涂设备,大公司一般用GRACO的涂胶系统,然后底涂烘干,同电 泳炉差不多,后面是打磨工序,然后进入面漆喷涂,面漆喷涂有人工喷涂、机器人喷涂,主要的喷涂设备GRACO,满期喷涂工位对温湿度要求,设备主要由空调送排风系统,水循环系统,为保证安全,消防喷淋系统必须的。该工位的油漆供应一般由集中供漆间通过管道输送,这个电器设备不多,油漆温控有夹套水循环、管中管循环等方式。面漆喷涂完成后进行面漆烘干,烘干后的车身经检查精修、小修等,进入总装工位,输送少不了空中输送或者地面输送,方式挺多的。

上面主要介绍的是喷涂工艺,主要的电器产品??PLC+HMI+上位机+上位机软件+常规电器元器件(按钮、接触器、热继电器、断路器、接近开关、行程开关)+设备电机+电线电缆(普通的、耐高温的)+局部防爆。

差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涂装车间主要有车身前处理、电泳工序,相应的输送设备,如积放链、摆杆线等,然后车身经电泳烘干对电泳底漆进行烘干,主要设备加热系统,少不了烘干炉链输送,然后底涂,包括车身密封胶、防石击涂料,设备主要是喷涂设备,大公司一般用GRACO的涂胶系统,然后底涂烘干,同电 泳炉差不多,后面是打磨工序,然后进入面漆喷涂,面漆喷涂有人工喷涂、机器人喷涂,主要的喷涂设备GRACO,满期喷涂工位对温湿度要求,设备主要由空调送排风系统,水循环系统,为保证安全,消防喷淋系统必须的。该工位的油漆供应一般由集中供漆间通过管道输送,这个电器设备不多,油漆温控有夹套水循环、管中管循环等方式。面漆喷涂完成后进行面漆烘干,烘干后的车身经检查精修、小修等,进入总装工位,输送少不了空中输送或者地面输送,方式挺多的。上面主要介绍的是喷涂工艺,主要的电器产品??PLC+HMI+上位机+上位机软件+常规电器元器件(按钮、接触器、热继电器、断路器、接近开关、行程开关)+设备电机+电线电缆(普通的、耐高温的)+局部防爆。差不多了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L:
dcs+plc+hmi+低压电器+传感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dcs+plc+hmi+低压电器+传感器+电机

我了解了一下汽车的涂装过程,觉得我上面那样问太笼统了,我还是这样问吧!!

电泳设备、喷漆机器人各需要哪些电气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