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楼主(2013-02-07):
威纶的触摸屏开机太慢、请大师们、我想用一个图片来作触摸屏的通电的画面、行不行、谢谢啦!

网友A:
   通电的画面?

什么意思,不太明白,是通电开机画面吗?? 这个是可以的,触摸屏就是一个 CE 系统的小电脑

楼主:
我就是想通电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放一张图片、以后每次通电就显示、不要触摸屏原来的那个东西

网友B:
不要触摸屏原来的那个东西

---

那个好像是固化在芯片里面的,要换的话貌似有点复杂。

网友C:
威纶开机慢,估计与宏太多有关系

网友D:
开机画面是可以的,不要原来的屏启动界面就有点难了,就像电脑还没启动,怎么执行相关指令呢?

网友E:
可以的啊!下载时选择一个图片下载进去就行了。

网友F:
开机的画面?

开机的画面还真不知道怎么处理

我用的MCGS 7062KS的。开机无画面。只是灰色。

启动后显示画面到时自己可以设置

网友G:
这个你需要自己做一个BOIS系统才行,

网友H:
你不要嫌开机太慢,只要运行时不慢就可以了。电脑开机也要几十秒,你怎么不嫌电脑开机慢呢?

网友I:
图片像素大也是开机慢的原因

网友J:
是不是 和电脑配置有关系

网友I:
和触摸屏   的配置有关

网友K:
什么意思,不太明白,是通电开机画面吗??

网友L:
可以做国启动画面啊;

你用哪家HMI啊?

可以关注一下:www.nandaauto.com

南大傲拓!!!

网友M:
当然可以啦,不过你先看看你的电脑配置

网友N:
可以自己定义开机画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