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3-02-07):
安装新版的S7-200 V4-SP9软件。把旧版卸载后,按照指示也把注册表里面也删了。但安装完后,最后出现了“S7-200 Access和S7-200 Explorer与旧版本有冲突安装失败”。

 请位各位大哥,有遇到过此类问题吗?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没有卸载干净啊;200的应该卸载好几个文件的;

楼主:
对:银光人生—华关于楼主是不是没有卸载干净啊;200的应该卸载好几个文件的; 内容的回复:

我也是按照西门子网站上的方法,对注册表里的文件删掉了的。查了好几次,都没有什么文件的了。郁闷都是最后提示安装失败!

网友A:
首先确保西门子软件文件全部删除了;特别是S7-200 Access和S7-200 Explorer,这两个文件;

不行只能装系统了;

网友B:
最后出现了“S7-200 Access和S7-200 Explorer与旧版本有冲突安装失败”。

---

貌似没有卸载干净。

卸载的时候,通过程序列表确认一下。

网友C:
应该还是有S7-200 Access和S7-200 Explorer的残余文件没有删除干净。

网友D:
貌似没有卸载干净。 卸载的时候,通过程序列表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Access和S7-200 Explorer与旧版本有冲突安装失败”。---貌似没有卸载干净。卸载的时候,通过程序列表确认一下。

看了什么都没有。看了确底要放弃了。应装了好几个WICC软件,重装系统更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云锋-王者之师关于最后出现了“S7-200 Access和S7-200 Explorer与旧版本有冲突安装失败”。---貌似没有卸载干净。卸载的时候,通过程序列表确认一下。内容的回复:看了什么都没有。看了确底要放弃了。应装了好几个WICC软件,重装系统更麻烦。。。

就要咨询西门子了。看他们那些软件之间的兼容性。以前好像看到过有人讨论西门子这些软件安装有个先后顺序问题,已经安装的对将要安装的会有影响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E Access和S7-200 Explorer与旧版本有冲突安装失败”。---貌似没有卸载干净。卸载的时候,通过程序列表确认一下。内容的回复:看了什么都没有。看了确底要放弃了。应装了好几个WICC软件,重装系统更麻烦。。。 就要咨询西门子了。看他们那些软件之间的兼容性。以前好像看到过有人讨论西门子这些软件安装有个先后顺序问题,已经安装的对将要安装的会有影响安装。

哈哈。。。终于成功解决了!!!好辛苦啊!!!

网友G:
200与300的软件顺序是:先安装300的软件再安装200的软件。

网友H:
对:ye_w关于200与300的软件顺序是:先安装300的软件再安装200的软件。内容的回复:

呵呵,貌似也有道理。。。想三菱的GX WORK2会自带一些驱动一样

网友I:
重装系统是唯一的选择,我每次整西门子都是重装

楼主:
对:雪峰山-孤狼关于重装系统是唯一的选择,我每次整西门子都是重装内容的回复:

我是把旧版的重装一遍,再用360重新卸载,重启动电脑。这样就可以安装了。无须重装系统。

网友J(2013-06-14):
没有删除干净,最好是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