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维修的活怎么检查?

楼主(2013-02-07):
  一个同事厂的设备发生问题,发了个图片,问咱看看这个 PLC 故障如何处理?

   左看右看,在快大过年的时候也找 度娘 问了,都不知道主这FESTO 的 PLC 用什么软件来查故障? 线也是一片的凌乱呀 !

网友A:
这什么牌的PLC啊,没见过

网友B:
其实越老的设备越比较好检查。。因为老设备一般都没有加密。。。看看PLC停了没有。。PLC如果没有停,就是外部信号没有满足条件。。。查一查外部传感器,比如超限了之类的。。或者就是传感器坏了。。

网友C:
       先根据工艺条件,及I/O口接线,查外部原因,程序原因一般很少的。

网友D:
逆推就行了,看程序查找什么条件没满足,再查这几个为啥没满足的,一个个排除了

网友E:
FESTO,做气动的兼职做PLC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其实越老的设备越比较好检查。。因为老设备一般都没有加密。。。看看PLC停了没有。。PLC如果没有停,就是外部信号没有满足条件。。。查一查外部传感器,比如超限了之类的。。或者就是传感器坏了。。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假如是程序丢失了就麻烦了

网友G:
水哥,说说具体的故障不。。。

网友H:
水哥回家了也没闲着

不知道问题解决到那个阶段了

这个故障也得从现场看,只看图片看不出什么信息

网友I:
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呀,水哥出来说明一下吧。

网友J:
最好是让他看看这玩意的铭牌

网友K:
光看图能看出个啥,再详细一点也好有个头绪。

网友L:
这是什么设备上用的  说一下设备的工作流程

网友M:
偶认为这个PLC程序或硬件出现故障的几率要远远小于外部设备和接线出现故障的几率。

在看到接线比较凌乱和不规范,其有可能就出现在接线松动、虚接、短路等故障造成PLC运行出现错误。

所以要耐心的检查那些凌乱的接线,最好理出个头绪。

网友N:
这个是费斯托PLC吧。。。根据现场操作工人那里了解工艺。。。然后查找IO。。。能把PLC程序监控上的话那就更好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这个是费斯托PLC吧。。。根据现场操作工人那里了解工艺。。。然后查找IO。。。能把PLC程序监控上的话那就更好了。。。

应该是德国菲斯托(气动产品)的PLC,一般旧的PLC都是用编程器查看的,少有软件。能否知道生产日期?先看看PLC的CPU是否停止运行 ?如果没有可以按照楼上的方法查找故障。如果连PLC都停止运行了也就没有修理的必要了,重新做设备的控制系统吧。

网友P:
你是什么故障呀,说说故障情况描述。

网友Q:
我修这般没有图纸,不知道程序的设备,都开好几遍,问清楚了再从限位,按钮继电器之类的电器入手,PLC一般只看输出点.

网友R:
一般运行中的PLC程序是不会出现故障的(除非程序中设置了定时运行的故障),多数都是外围线路或硬件的故障,首先应该根据故障现象查原理接线图,判断故障所在,逐级排除,最后确定故障所在。如果最终确定是PLC故障,那就需要上传程序,看是程序问题还是PLC自身问题。

网友S:
工控人真的很热心,呵呵

网友T:
送上电看看PLC的电源是否接通;

PLC的指示灯是否是RUN亮;

各输入信号看看有木有;

PLC输出灯亮时对应的元件是否动作;

......

仔细检查。

网友U:
似乎就是电池没电了然后停电了程序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