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读取台达PLC上面程序时,显示需要密码检查

楼主(2013-02-07):
如题,应该如何解决,我想下载上面的程序并重新编程一下

网友A:
那是PLC设置了密码,你需要输入密码验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PLC设置了密码,你需要输入密码验证的。

编程人员设定了密码;

网友C:
打设备制造商,咨询密码是几多?

估计一般不会给你的

网友D:
什么系列的,EH的不好解的,你打台达客服试试

楼主:
对:时空——王者之师关于什么系列的,EH的不好解的,你打台达客服试试 内容的回复:

是DVP-14ES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时空——王者之师关于什么系列的,EH的不好解的,你打台达客服试试 内容的回复:是DVP-14ES的

给你一个建议:DVP-14ES的你自己买一台也就是几百块钱,原来的拆卸了你自己编程一下,搞定了就把原PLC留存做备用,运行完全正常3个月之后你就可以改作他用,几百块钱对于系统改造算啥呢

网友F:
工程技术人员保护“自我知识产权”的一种常用方法!在“通信”菜单上,选择最后一项“PLC状态信息”试试?实在不行,让对方开个价吧?时间耗不起啊。

网友G:
有密码的必须知道密码才行,否则无法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