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各位大侠,XP的系统崩溃可以用老毛桃导出数据甚至修复

楼主(2013-02-07):
嗨,各位大侠,XP的系统崩溃可以用老毛桃导出数据甚至修复!

但是64位的w7系统俺没有测试是否有相应版本可行

网友A:
可以到百度里扫一下 看看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B:
求指教。。。老侯偷桃该怎么做

网友C:
老毛桃有针对XP的,针对64位的不清楚,不过即使老毛桃不可,你可以试试大白菜,至于你不懂,可以找度娘啊

网友D:
有64bit 专用的,百度可以搜索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