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程序问题

楼主(2013-02-07):
台达PLC怎么从数据变化的寄存器如D10中取出其中一个数据。。如D10中有2301~2340之间一直在快速变动。。
我想取出2301~2340中的一个数查看,随便一个数据,要怎么做?

网友A:
尝试用下步进点 取完数之后直接跳出步进

网友B:
最好把D10改为d20以后。

网友C(2013-04-20):
LD M1013

MOVP D10 D11

D11里面就是每秒钟更新的数据,就不会瞎眼了。

网友D:
你可以考虑使用"STMR"指令。